波峰焊的操作与维护保养

楼主(2020-09-18):
    波峰焊的操作与维护保养

    一.开关机及相关准备工作:
    1 日东 SAC-3JS 锡炉开启操作程序:
1.1 打开电脑,选择并进入开机画面,输入密码登入系统选项。
1.2 鼠标选择按钮开关,点击“开机、预热
    1 开、预热 2 开、预热 3 开、传送开、喷雾开、洗爪开”等控制开关(“锡炉”为常开状态) 。
2.3 选择“设置窗” ,进行参数范围设定。
    2.4 预热区 1:90-280℃(参考温度 90℃),预热区 2:90-280℃(参考温度 100℃)。预热区 3:90-280℃(参考温度 110℃);锡炉: 260±
    10℃;波峰 1 高度: 10-30,波峰 2 高度: 10-30。传送带: 600-1900mm/min ,风机转速: 0-2000RPM ;喷雾原点: -100—500;
2.5 设定完毕,按“确定”回到主画面。
2 安达 JN-350A 锡炉开启操作程序:
2.1 确保电源打开的情况下,将定时器中“开/自动 /关”按键打至显示“ ON”,然后按至正常定时状态的“AUTO ”。
2.2 确保锡炉中锡已融化的状态下,依次按下“预热
1、预热 2、预热 3、传送、喷雾、洗爪、波峰
1、波峰 2、冷却”等控制开关。
2.3 预热及炉温等参数设置同上
    2.4 条。
    3 其它准备工作:
    3.1 加入助焊剂(容量为槽的4/5)并量测比重: 0.8-0.830g/cm3。
    3.2 加入稀释剂 /酒精于清洗槽,使之容量为容器的4/5 并开启清洗开关进行爪勾清洗。
    3.3 使用生产的实物板调节传送带宽度,范围为:50-350mm。宽度以能滑动为准,不能过松或过紧;双波高度以到线路板厚度一半一准。
3.4 调整喷雾系统的气压值,气缸气压:
    4-6 公斤。喷雾流量: 20-50ml/min 。气压流量: 20-50ml/min 。(每分钟喷 30 次)
3.5 察看喷雾是否均匀(正常的喷量以均匀喷到板底但又不流动为准),波峰是否正常,以及其他参数实际值是否在设定值范围,一切OK就可进行炉温测试,测试OK 后过首件,待首件正常即可量产。
    4 锡炉的关机:
    4.1 机器必须保持在 自动 状态下,并设定好定时开机时间。
    4.2 在电脑主画面 /面板上关闭各个设定,除锡温为“开”状态,其余均为“关”。
    4.3 用电脑控制的波峰直接点击主画面的关闭窗口。
4.4 用电脑控制的波峰关闭电脑,结束操作。
    二.波峰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1 锡炉的点检:
    1.1 做好机器点检记录。
1.2 日期:当日点检日期。
1.3 线别:生产机种所在的生产线。
    1.3.1 点检者:机器操作人姓名。
    1.3.2 确认者: PE 技术员、工程师姓名。
1.3.3 机器点检时,在记号栏用表单规定的记号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