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al库的usart无法进入接收回调函数问题

楼主(2020-09-18):
遇到的问题:
      在while循环中执行中断接收函数,并在回调函数中打印接收到的数据,回调函数调用正常,,
  • volatile uint8_t usartTemp[200] ;
  • int main(void)
  • {
  •   HAL_Init();
  •   SystEMClock_Config();
  •   MX_GPIO_Init();
  •   MX_USART1_UART_Init();
  •   MX_USART2_UART_Init();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sartTemp,200);
  •   while (1)
  •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sartTemp,200);
  •   }
  • }
  • // 数据接收完成后调用回调函数,这里只有usart2接收数据,所以不进行串口对象判断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         static uint8_t count = 0;
  •         printf("=============%d============\n",count);
  •         printf("%s\n",usartTemp);
  •         count++;
  • }

     既然是中断方式接收数据,总不能一直在while中调用吧,,所以,将第一次调用接收函数置于while函数前,然后在回调函数中再次调用接收函数,开启下一轮数据接收,却发现,程序在进行了一次数据接收后就不再接收数据了,打断点确定回调函数中的接收数据函数确实被调用了,然而就是不再进回调函数了,,,,参照网上资料,添加了__HAL_UART_ENABLE_IT后仍然没用,,使用过基于hal的usart中断接收数据的朋友给指点下吧

  • volatile uint8_t usartTemp[200] ;
  • int main(void)
  • {
  •         HAL_Init();
  •         SystemClock_Config();
  •         MX_GPIO_Init();
  •         MX_USART1_UART_Init();
  •         MX_USART2_UART_Init();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sartTemp,200);
  •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2,UART_IT_ERR);
  •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2,UART_IT_RXNE);
  •         while (1)
  •         {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sartTemp,200);
  •         }
  •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         static uint8_t count = 0;
  •         printf("=============%d============\n",count);
  •         printf("%s\n",usartTemp);
  •         count++;
  •         while(HAL_UART_GetState(&huart2)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sartTemp,200);
  •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2,UART_IT_ERR);
  •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2,UART_IT_RXN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