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基于AVR单片机的无线编码解码实现方法

楼主(2020-09-18):
一种基于AVR单片机的无线编码解码实现方法

摘要:编码解码技术在提高无线数据传输质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直接影响数据传输的可靠性。本文设计了
一种实现无线编码解码的方法,并且根据该方法利用AVR单片机进行了硬件和软件设计。本方法不仅原理较为直观,实
现也相对简单,而且实验表明,采用该方法设计的发送一-接收系统敷据传输误码率低、可靠性高。本方法不仅可用予无线

遥控,而且对于其他无线传翰应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无线遥控编码解码AVR单片机

无线遥控装置广泛应用于车模、航模等领域,用以实
现对靶机驱动电机、玩具等的控制。空间存在各个频段、
强弱变化的无线电波,因此无线遥控器在通信时容易受到
干扰。为了提高通信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必须在发送端对
传输数据进行编码而在接收端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解码,
以提高数据的抗干扰性。
本文先简单介绍无线发射和接收模块的特点,然后提
出一种用于DF无线发射接收模块的编码解码方法,最后
给出实现该方法的硬件和软件设计。
1无线发射器和接收器的特点
遥控系统一般由发射器和接收器两部分组成。图1
是无线发射器的组成结构示意图,图2是接收器的组成结
构示意图。

网友:
    一种基于AVR单片机的无线编码解码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