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盲埋孔突然过孔变成通孔大小,但是还是盲埋孔

楼主(2020-09-18):
    allegro 16.6 ,8层板,按照规则设置的 VIA_1_2(4mil)  VIA_2_7(8mil) 和 VIA_7_8 (4mil),在实际走线的时候比如VIA_1_2却变成了8mil的大孔,VIA_1_2_E(4mil)只是复制的via 和 VIA_1_2一模一样。
封装库的路径只有一个。
求教哪里设置不对吗?
    1:感觉软件自己在变化via的大小和pad,
2:有些痕迹也清除不了,
3:换个PCB BRD 模板还是这样。
    4:埋孔也是同样的问题变大。

网友A:
    先建立盲埋孔,再导入约束。看你图片HDI盲孔设置是8mil  不是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建立盲埋孔,再导入约束。看你图片HDI盲孔设置是8mil  不是4mil

是先建的盲埋孔封装4mil,在设置约束规则,在brd里面打via就变成了8mil了,但是显示是L1到L2层。

网友:
    先建通孔封装,再在板子里定义你的盲迈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