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dc内阻500M那么被测电阻多大,误差比较小呢

楼主(2020-09-18):
如果adc内阻500M那么被测电阻多大,误差比较小呢,尽量让它少分流,被测电阻如果M级别的明显会有很大误差是吧,比如9M1M分5V得0.5v

网友:
被测电阻取得越小 , 误差比被测电阻大的小 .
什么是明显 , 最好有量化的指标 . 如果是定性测量的话 , 10%的误差是有可以接受的场合的

网友A:
替LZ改一下语文:
如果adc的输入内阻是500M,那么被测电阻应该取多大,误差比较小呢?尽量让它少分流,被测电阻如果M级别的,比如9M1M分5V得0.5v,明显会有很大误差,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LZ改一下语文:
如果adc的输入内阻是500M,那么被测电阻应该取多大,误差比较小呢?尽量让它少分流,被 ...

你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