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哪里计算错误了吗?

楼主(2020-09-18):
如图左侧的电路中所示,手工计算Va至Vb之间4个电阻的等效电阻应该为400Ω;而通过模拟测量的结果却显示600Ω。那么——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即使算上内阻,也不应该差这么大吧。请教:是哪里计算错误了吗?

网友A:
你有两个错误:
1. 你的截图显示的电阻值不是600欧姆,而是600兆欧姆。
2. 测量电阻时你把电源直接加到万用表的电阻挡上了。
把6V电源断开,所测等效电阻值就与计算值一致了,为401.47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两个错误:
1. 你的截图显示的电阻值不是600欧姆,而是600兆欧姆。
2. 测量电阻时你把电源直接加到万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