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18):
HMC820锁相环工作大于3个月时间后有些芯片失锁有30%(大概有100块),通过重新更换锁相环芯片的方式,主板正常工作,现在想读取锁相环里面的程序,请问有什么办法吗?现在找不到失锁的原因。

网友A:
建议描述一下具体失锁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描述一下具体失锁现象

通过实验发现:
1,失锁的锁相环里面程序无法进行读取写,正常锁相环可以实现正常读写功能;
2,锁相环输出功率在频谱仪上可以看到,大概有几个dbm,频率在1.14G左右;
3,损坏锁相环似乎锁相环数字部分不能工作;
能否给出锁相环数字部分失效的相关信息,看能否支持我的判断。

网友:
没用过这个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