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PEDITION file import dxf总是报错怎么办?

楼主(2020-09-18):
用Expedition file import dxf总是报错怎么办?我导入后看不到pcb的机械形状,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感谢!

网友:
首先你确定你的dxf文件是完整的,可以用cad打开看看,一般只要文件没问题肯定可以导入。

网友:
要打开导入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