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B电路板上移除不良器件,需要几个步骤?

楼主(2020-09-18):
从PCB电路板上移除不良器件,需要几个步骤?

网友:
    需要几个步骤?直接摘下来就完了啊

网友A:
    PBGA器件返修将PBGA器件装配到PCB上之后,若发现缺陷,应当返修以移除不良器件,并换上工作正常的器件。移除器件之前,应加热不良器件直至焊接接头液化,以便于从电路板上移除不良器件。
  常规返修程序如下
    ❶ 准备板子
❷ 移除器件
❸ 清洁PCB焊盘
❹ 涂敷焊膏
❺ 器件对齐和贴片
    ❻ 固定器件
❼ 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GA器件返修将PBGA器件装配到PCB上之后,若发现缺陷,应当返修以移除不良器件,并换上工作正常的器件。移 ...

感觉自己拆东西太粗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