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适配器输入输出接地

楼主(2020-09-19):
请教下大家个问题,适配器的三端交流插座的PE端和直流输出的接地端连接问题。
1.如果交流的PE端和直流端地连接在一起,那么直流输出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是可以回馈到大地的
    2.如果交流的PE端和直流端不连接在一起,交流和直流应该是完全隔离的吧?那么交流端的干扰不会干扰到直流端,同时直流端的漏电流也会很小。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直流端的干扰,怎么办?
    3.交流PE端和直流输出端地不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直流端的设备,金属外壳和非金属外壳,处理起来有何差异
    4.交流PE端和直流输出端地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直流端的设备,金属外壳和非金属外壳,处理起来有何差异

网友:
    PE上有噪声,直流地是电源回流线。不能接在一起的。

网友:
    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要写清楚,是解决电磁兼容?还是解决噪声的问题?静电的问题?每种的解决方案都不一样,你这样描述没人能系统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