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对电源质量的影响

楼主(2020-09-19):
5V电压经过DC-DC或LDO转换为3.3V,3.3V的纹波是不是会比5V的纹波小一些?或者说,引入电源转换电路后,电源质量是是变差了还是变好了?

网友A:
很难笼统的说电源质量的好换,和DCDC和LDO的设计强相关,一般来说电源经LDO转换后电源质量会变好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DC/DC是开关转换,输出纹波相对大些;其次LDO是线性稳压,也就是串联线性电压调整电路,不存在开关的通断特性,所以纹波比DC/DC转换电路要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笼统的说电源质量的好换,和DCDC和LDO的设计强相关,一般来说电源经LDO转换后电源质量会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DC/DC是开关转换,输出纹波相对大些;其次LDO是线性稳压,也就是串联线性电压调整电路,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