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PB 17.4打开电路板文件就报错退出是啥原因

楼主(2020-09-20):
    用阿里狗新安装的allegro SPB 17.4打开电路板文件就报错是啥原因。新建文件也不行

网友:
    你安装的有问题吧,要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回复一下赚积分

网友:
    不要用中文目录路径

网友:
    你安装完成后 重新破解试试,应该是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
    不要有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