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AVR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20-09-21):
摘要:对AVR单片机AT90S8515进行编程,实现对35BYJ46型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控制,以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使AT90S8515单片机并行口C口高四位PC7~PC4分别与驱动接口芯片ULN2803的输入引脚A、B、C.D相连,并使驱动芯片的4个输出引脚分别与步进电机的4、3,2、1四个励磁线圈的引脚相连.通过对单片机进行编程,使数据从C口高四位输出经驱动电路放大后控制步进电机,使其按照单片机编写的程序进行按步骤的正序旋转或逆序旋转.

关键词:精简指令集;单片机;步进电机;看门狗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即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即步钜角).步进电机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即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