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8低温无法工作怎么办?

楼主(2020-09-21):
    请问各位大佬该怎么处理呀? 在设计温控电路时使用了max1978,做了很多版本的温控电路,始终不能工作在零下40度,只能到零下10度,再低就控制不住温度了。

网友:
    这是由于max1978芯片在极低温度下,芯片已经被低温冷冻失效,所以在极低温度下,已经不具备工作状态,所以对于在极低温度下检测温度的,需要另外选择温度控制器。

楼主:
    2楼,但是max1978手册上写的工作温度是-40到85度,按道理是可以在低于-10度工作的呀!

网友:
    是可以在低于-10度工作的。

网友:
    MAX1978的规格-40度是存储温度还是工作温度?如果是工作温度的话,那么提供给MAX1978的其它条件是否满足? 例如低温下的电源、其它信号的时序、辅助电路的参数等是否还满足要求呢?这个是需要排查的? 如果是芯片本身的话,可以咨询一下芯片的FAE?如果需要考虑更换芯片,可以参考一下冰箱或者可靠性试验使用的温箱, 这些设备都有相关的低温控制芯片。

网友:
    5L说的对,你要是感觉自己的设计没问题,找芯片厂商,和他们讨论下,是不是他们的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