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感器的作用_可调电感怎么调节

楼主(2020-09-21):
可调电感器的作用

  可调电感开关控制在电感器电路中串联一个双向晶闸管开关,通过双向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来改变电感器的等值电感大小。

  可调电感器的调节方法

  电源中改变电感大小的方法通常有两种方法。

  1、方法是采用带螺纹的软磁铁氧体,改变铁心在线圈中的位置;

  2、采用滑动开关,改变线圈匝数,从而改变电感器的电感量。这两种方法的缺点,是有可动部分,只能手动调节,不能自动控制。在具体的电源设备是利用铁心和线路结合的方法,来改变电感器的电感大小,有以下三种方法。

  1)饱和电感法

  在铁心上绕两个绕组,一个是工作绕组,通交流;另一个是控制绕组,通直流,改变控制绕组中直流电流的大小,就可以改变铁心的饱和程度,从而改变工作绕组的等值电感大小。这种方法比较早期,饱和电感器和磁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就建立在这种饱和电感法的基础上。

  2)开关控制

  在电感器电路中串联一个双向晶闸管开关,通过双向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来改变电感器的等值电感大小。国内外大量研究开发和生产的正弦能量分配器式交流稳压电源,就建立在这种开关控制电感法的基础上。

  3)正交铁心控制

  把C型铁心的一半旋转90°和另一半对接,一半铁心上绕工作绕组,通交流;另一半铁心上绕控制绕组;通直流。改变直流电流大小,就可以连续改变工作绕组的电感大小,。在开关电源、逆变电源、交流稳压电源和电力交流串联补偿器和移相器中应用。日本把这种叫正交形状软磁铁氧体铁心,称为SX型铁心。

  可调电容器(可调电容)是电容量可在某一小范围内调整,并可在调整后固定于某个电容值的电容器。

  电容量可在某一小范围内调整,并可在调整后固定于某个电容值的电容器称作可调电容器,也叫做半微调电容器。可调电容是没有极性的。

  常用的可调电感器

  常用的可调电感器有半导体收音机用振荡线圈、电视机用行振荡线圈、行线性线圈、中频陷波线圈、音响用频率补偿线圈、阻波线圈等。

  1、半导体收音机用振荡线圈

  此振荡线圈在半导体收音机中与可变电容器等组成本机振荡电路,用来产生一个输入调谐电路接收的电台信号高出465kHz的本振信号。其外部为金属屏蔽罩,内部由尼龙衬架、工字形磁心、磁帽及引脚座等构成,在工字磁心上有用高强度漆包线绕制的绕组。磁帽装在屏蔽罩内的尼龙架上,可以上下旋转动,通过改变它与线圈的距离来改变线圈的电感量。电视机中频陷波线圈的内部结构与振荡线圈相似,只是磁帽可调磁心。

  2、电视机用行振荡线圈

  行振荡线圈用在早期的黑白电视机中,它与外围的阻容元件及行振荡晶体管等组成自激振荡电路(三点式振荡器或间歇振荡器、多谐振荡器),用来产生频率为15625HZ的的矩形脉冲电压信号。

  该线圈的磁心中心有方孔,行同步调节旋钮直接插入方孔内,旋动行同步调节旋钮,即可改变磁心与线圈之间的相对距离,从而改变线圈的电感量,使行振荡频率保持为15625HZ,与自动频率控制电路(AFC)送入的行同步脉冲产生同步振荡。

  3、行线性线圈

  行线性线圈是一种非线性磁饱和电感线圈(其电感量随羊电流的增大而减小),它一般串联在行偏转线圈回路中,利用其磁饱和特性来补偿图像的线性畸变。行线性线圈是用漆包线在“工“字型铁氧体高频磁心或铁氧体磁棒上绕制而成,线圈的旁边装有可调节的永久磁铁。通过改变永久磁铁与线圈的相对位置来改变线圈电感量的大小,从而达到线性补偿的目的。

网友:
    可调电感器有半导体收音机用振荡线圈、电视机用行振荡线圈、行线性线圈、中频陷波线圈、音响用频率补偿线圈、阻波线圈等

网友:
    在电感器电路中串联一个双向晶闸管开关,通过双向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来改变电感器的等值电感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