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BUCK电路怎么改成输入24V,输出12V的降压电路

楼主(2020-09-21):
电路是输出5V,电路小白求大神指教。

网友:
    你现在使用的是固定输出5V的LM2596,使用固定输出12V的LM2596即可。优点是只需更换芯片即可。

网友:
    如果使用ADJ版本的芯片,原本电路上需要补焊两个分压反馈电阻,所以不推荐这种方案。

楼主:
    我看还是2楼说的对,换个芯片吧!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只需要更换芯片就行了。

网友:
    固定电压的和adj的是不同的电路,看datasheet吧

网友:
    FB脚再串联电阻分压也可以的,输出12V时FB脚5V,按照这个电压计算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