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4148怀疑混料,请问会导致什么结果??对电路板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20-09-21):
    贴片二极管4148怀疑混料,请问会导致什么结果??对电路板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4148二极管有3个引脚,其中1个为空置脚,二极管本身未使用

网友:
    应该增加1脚与2脚之间的正向电压测试。通过数值的不同表现进行分类筛选。杜绝三极管混入

网友:
    电镀后下传前要确认完工数与来料数是否相符,保证数量准确后方可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