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缺陷的常用的解决办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0-09-21):
    PCB制造工艺缺陷的解决办法都有哪些?

网友:
    板面膜层有浮泡 板面不干净 检查板面可润性即干净的表面能保持水均匀、连续水膜时间长达1分钟

网友:
    膜层从板面上脱落 由于曝光不足或显影过度,致使膜层附着不牢 增加曝光时间、减少显影时间和整正含量

网友:
          显影、清洗间隔时间过长 不得超过10分钟
  显影液喷射压力不足 清理过滤器和检查喷咀
  曝光过度 校正曝光时间
  感光度不当 最大与最小感光度比不得小于3
      膜层变色,表面不光亮 曝光不足,致使膜层聚合作用不充分 增加曝光及烘干时间

楼主:
    多谢了各位 不过感觉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