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动态结构引用的参数必须为有效字段的错误

楼主(2020-09-21):
  • [filename,pathname]=uiget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txt','select file');
  • str_filename=[pathname,filename];
  • [p_ori,p_orj]=textread(str_filename,'%s%s');
  • p_orj=str2num(char(p_orj));
  • p=smoothly2(p_orj);
  • phi=-180:180;
  • S=2;
  • L=2.05;
  • lb=S/2*L;
  • t=S/2*(1+1/lb-(cosd(phi)+1/lb(1-sqrt(1-lb.*lb.*sind.(phi)*sind(phi)))));

复制代码

这一句出现问题
  • t=S/2*(1+1/lb-(cosd(phi)+1/lb(1-sqrt(1-lb.*lb.*sind.(phi)*sind(phi)))));

复制代码

错误信息如下,
??? Argument to dynamic structure reference must evaluate to a valid field name

网友:
    sind.(phi)
    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matlab把它当结构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