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电容旁边串接一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9-21):
高通滤波器,在C旁在串一个电阻的截止频率如何计算,起什么作用?怎么样分析呢

网友:
    有没有大神,来一个

网友A:
从电路可以分析,U4 的第 3 Pin 电压与输入电压 Vin 的关系:

U4第3Pin电压增益与频率有关。
——我们从表达式很难直观分析,而从下图可以看出增益随频率变化的曲线,以及相位的变化曲线;
——同时,也与串接的电阻 R2 有关,其R2起到限流和防护作用。

当 R2=0Ω 时,其增益曲线如图:

当 R2=10kΩ 时,其增益曲线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可以分析,U4 的第 3 Pin 电压与输入电压 Vin 的关系:

U4第3Pin电压增益与频率有关。

大佬怎么什么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可以分析,U4 的第 3 Pin 电压与输入电压 Vin 的关系:

U4第3Pin电压增益与频率有关。

    能问下大佬,这是什么仿真软件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可以分析,U4 的第 3 Pin 电压与输入电压 Vin 的关系:

    U4第3Pin电压增益与频率有关。
    ——我们从表达式很难直观分析,而从下图可以看出增益随频率变化的曲线,以及相位的变化曲线;
——同时,也与串接的电阻 R1 有关,其R1起到限流和防护作用。

当 R1=0Ω 时,其增益曲线如图:

    当 R1=10kΩ 时,其增益曲线如图:

    您好,您接电路设计的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接电路设计的活吗?

不好意思,忙不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可以分析,U4 的第 3 Pin 电压与输入电压 Vin 的关系:

    U4第3Pin电压增益与频率有关。

    这里面的R1是R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的R1是R2吧

    你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接电路设计的活吗?

你有设计的需求吗????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问下大佬,这是什么仿真软件么

TI的TINA仿真软件

网友E:
    感觉最主要的保护作用,是否串联电阻,与电路的极点发现无关。只有高频信号时,分压的效果,个人觉得那不是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最主要的保护作用,是否串联电阻,与电路的极点发现无关。只有高频信号时,分压的效果,个人觉得那不是主要的

如果有兴趣,可以手绘制bode图,引入S算子就可以了

网友:
分压作用,减小高频信号幅度,保护运放

网友:
KCL和KVL基本原理来分析

网友:
学习一下,大神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