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告诉我mbed的计算平方根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0-09-21):
求大神们告诉我mbed的计算平方根的程序怎么写?

编写一个汇编语言程序来计算输入的数字的平方根。 由于只需要处理正整数,它应该选择最接近但小于或等于数的平方根的最大正整数。

求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
    直接用CMSIS,里面有平方根的库函数,比自己写快

网友:
    来个大拿,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