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

楼主(2020-09-21):
如上图所连电路   为什么 不带负载 9V带了负载只有0.几V了?而且 VS和HO两端电压相等   求大神解决 我想让他在带负载的情况下稳到8V
是 不是IR2103 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输入电源容量是否有限  IC是否为拆机货

网友A:
VS与HO两端电压相等,即MOS管VGS=0V,MOS管没导通,所以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楼主控制信号不是PWM而是直流电压信号或者是频率很低的PWM,由于IR2103芯片的高边MOS管脚驱动电压要高于电源10V左右,所以芯片通过自举电路将HO脚电压升高(自举电路是楼主图中C4,D5组成),但是自举电路的电荷是由从电容中自举获得的很快就会消耗完,所以控制信号要不断输入PWM信号,使自举电容电荷不断泵到控制脚,实现高边MOS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与HO两端电压相等,即MOS管VGS=0V,MOS管没导通,所以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楼主控制信号不是PWM而是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