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请教几个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20-09-21):
最近在学习射频知识。有一个遥控器按下按键没有波形产生,然后我改了一下参数,如图1(有的元件没有用到,所以电路改了下。原图如图3)。但是还是不行,波形比较散乱。如图2(拍的不是很好,见谅。)
小弟想请教几个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

1、c3为什么这样接?有什么意义吗?
2、改参数应该改哪几个的参数?怎么改?用什么公式计算?
3、各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

   万分感谢热心帮忙的兄弟姐妹们。谢谢!!!

图1

图2

图3

网友A:
1、c3是(印刷在电路板上的)环形天线,用来发射电磁波。
2、要有波形要震荡什么波形你自己决定f=1/(2π√(CL))
3、c1是去耦电容R2限流 R3反馈

网友:
图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3是(印刷在电路板上的)环形天线,用来发射电磁波。
2、要有波形要震荡什么波形你自己决定f=1/(2π ...

谢谢回答

网友:
用的什么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