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的主要参数

楼主(2020-09-21):
  电阻器的主要电器参数如下:

  1) 标称阻值和允许误差:

  2) 额定功率:

  3) 工作电压:

  4) 噪声电动势:

  5) 温度系数:

  电容的主要特性参数:

  (1)容量与误差:实际电容量和标称电容量允许的偏差范围。一般分为3级:i级±5%,ii级±10%,iii级±20%。在有些情况下,还有0级,误差为±20%。

  精密电容器的允许误差较小,而电解电容器的误差较大,它们采用不同的误差等级。

  常用的电容器其等级和电阻器的表示方法相同。用字母表示:d——005级——±0.5%;f——01级——±1%;g——02级——±2%;j——i级——±5%;k——ii级——±10%;m——iii级——±20%。

  (2)额定工作电压:电容器在电路中能够长期稳定、可靠工作,所承受的直流电压,又称耐压。对于结构、介质、容量相同的器件,耐压越高,体积越大。

  (3)温度系数: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每变化1℃,电容量的相对变化值。温度系数越小越好。

  (4)绝缘电阻:用来表明漏电大小的。一般小容量的电容,绝缘电阻很大,在几百兆欧姆或几千兆欧姆。电解电容的绝缘电阻一般较小。相对而言,绝缘电阻越大越好,漏电也小。

  (5)损耗:在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在单位时间内发热而消耗的能量。这些损耗主要来自介质损耗和金属损耗。通常用损耗角正切值来表示。

  (6)频率特性:电容器的电参数随电场频率而变化的性质。在高频条件下工作的电容器,由于介电常数在高频时比低频时小,电容量也相应减小。损耗也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另外,在高频工作时,电容器的分布参数,如极片电阻、引线和极片间的电阻、极片的自身电感、引线电感等,都会影响电容器的性能。所有这些,使得电容器的使用频率受到限制。

  不同品种的电容器,使用频率不同。小型云母电容器在250mhz以内;圆片型瓷介电容器为300mhz;圆管型瓷介电容器为200mhz;圆盘型瓷介可达3000mhz;小型纸介电容器为80mhz;中型纸介电容器只有8mhz。

  铝电解电容器使用须知

  1、直流电解电容器只能使用在直流电路上,其极性必须标明在适当的位置或在导针/端子旁边。

  2、在电路回路中如不清楚或不明确线路的极性时,则建议使用无极性电解容器。

  3、电解电容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不能超过规定的使用温度范围。

  4、电解电容器应储存于低温及干燥场所,如储存期较长,则使用前应用额定电压对其重新老练。

  5、通过电解电容器的纹波电流不应超过其充许范围,如超过了规定值,需选用耐大纹波电流的电解电容器。

  6、使用时,电解电容器的工作电压不应超过其额定电压。

  7、电烙铁等高温发热装置应与电解电容器塑料外壳保持适当的距离,以防止过热造成塑料套管破裂。

  8、在焊接电解电容器时,其焊接时间和焊接温度不应超过10秒钟及260摄氏度。

  9、对导针、端子,如施加超过规定的力,将会破坏电解电容器的内部结构。

网友:
实际电容量和标称电容量允许的偏差范围。一般分为3级:i级±5%,ii级±10%,iii级±20%。在有些情况下,还有0级,误差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