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叠孔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21):
请问xpedition的叠孔是一定会报DRC错误还是在哪里有设置可以过滤掉这种DRC错误啊?板子是从allegro转换的,DRC检查时,叠孔的地方连通性和间距都会报DRC错误。另外焊盘上的盲孔也会报未连通,而Allegro原文件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A:
你一个个确认,是已知的问题就可以忽略该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个确认,是已知的问题就可以忽略该DRC

我的意思是Xpedition的叠孔是一定会报这种错误还是可以通过设置不报这种错误?因为对Xpedition不熟。谢谢!

网友B:
你说的叠孔是什么样子,重合在一起的还是有交叉,这种应该要避免。不查可以关闭相同网络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叠孔是什么样子,重合在一起的还是有交叉,这种应该要避免。不查可以关闭相同网络的检查

是完全重合的,就是多阶盲埋孔,比如1:2和2:3,重叠后就变成了1:3 。从Allegro转过来是显示1:3,可以拖开变成1:2和2:3两个Via,这种孔在Xpedition里DRC会报间距和连通性错误,但如果不是用Allegro转换的文件,这种叠孔好像又不报错,因此想问一下是否哪里设置有问题(我测试这两个文件时,DRC检查的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完全重合的,就是多阶盲埋孔,比如1:2和2:3,重叠后就变成了1:3 。从Allegro转过来是显示1:3,可以拖开 ...

那你在setup菜单下setup parameters把同网络的孔间距设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