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功率信号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0-09-21):
    如何识别功率信号?只知道功率信号要像电源一样加粗,1-2mm的粗线。但是不会识别那些是功率信号。

网友:
    功率信号和能量信号,是按照能量是否有限来划分的.在实际的通信系统中,信号都具有有限的功率、有限的持续时间,因而具有有限的能量.一般来说,如果信号的持续时间非常长,可以近似认为它具有无限长的持续时间,把它当做功率信号.! ~* U" t/ z8 c
    周期信号和随机信号都是功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