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RE103辐射抗扰度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1):
各位专家,请教一个问题。设备在做RS103项目10k到2MHz辐射敏感度测试时,19k到25k段接收通讯数据异常。问下还有啥改进措施?
设备信息:
1)机内微波组件中频为25k。
2)设备为全屏蔽机箱。
3)通讯为422通讯,有接收和发送各4根线,用屏蔽线缆,屏蔽层与航插360度压接,大概从机器引出10m线缆到暗室外电脑通讯。
4)电源为28V,非屏蔽线缆。
5)机器外壳底部不导电,通过粗编织带铜箔接地。
6)电源线有滤波器,其他EMC测试都已通过,通讯线对地有气体放电管,TVS,1nF滤波电容,串联有600欧防雷用铁氧体磁珠,10欧姆电阻,及1uH滤波电感
已采取措施:
1)电源线增加差模CLC低频滤波,加屏蔽。
2)通过航插表面绕铜箔接地增加接地面积。
3)因总机要求,通讯线只能在机器处和电脑端接地,中间不能接地,试过单点,2点接地,不接地。
4)屏蔽线缕直,未有绕圈现象
5)示波器测试通讯信号,未发现明显干扰,应是机器内部发送的数据桢已异常

网友A:
根据你的分析,你的问题应该是主要出在+28V电源这块,加强低频滤波!如并大电容或串大电感试试吧!

网友B:
1)机内微波组件中频为25k。----有意发射天线还是无意发射天线?有意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用做天线用的。
2)设备为全屏蔽机箱。-----全屏蔽的含义是去掉所有非金属之后,剩下的部件电气搭接良好,缝隙和孔径大小都满足要求
3)通讯为422通讯,有接收和发送各4根线,用屏蔽线缆,屏蔽层与航插360度压接,大概从机器引出10m线缆到暗室外电脑通讯。
-----接口位置要检查一下是否的确是全方位搭接,另外另一侧的电脑搭接的情形如何
4)电源为28V,非屏蔽线缆。-------存在辐射耦合的可能,但是即便电源异常是否会造成功能异常,可以加强屏蔽来验证。
5)机器外壳底部不导电,通过粗编织带铜箔接地。-------底部不导电,是表层喷涂还是结构件非金属,如果是后者,意味着不是全屏蔽涉及。
6)电源线有滤波器,其他EMC测试都已通过,通讯线对地有气体放电管,TVS,1nF滤波电容,串联有600欧防雷用铁氧体磁珠,10欧姆电阻,及1uH滤波电感) 。

已采取措施:
1)电源线增加差模CLC低频滤波,加屏蔽。-------电源线做了屏蔽处理
2)通过航插表面绕铜箔接地增加接地面积。---------将线缆屏蔽表层接地
3)因总机要求,通讯线只能在机器处和电脑端接地,中间不能接地,试过单点,2点接地,不接地。-------2点接地,电脑侧什么情况?
4)屏蔽线缕直,未有绕圈现象-------屏蔽层是怎样处理的?铝箔层适合高频,编织网适合低频,屏蔽效率是什么情形?
5)示波器测试通讯信号,未发现明显干扰,应是机器内部发送的数据桢已异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做这个测试,正常的运转情形下检查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大
因为25k是中频
滤波器能满足EMC要求,但是中频电路的灵敏度远远高于EMC的敏感度要求

想办法解决电源问题吧
应该不会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大
    因为25k是中频
    滤波器能满足EMC要求,但是中频电路的灵敏度远远高于EMC的敏感度要求
    ...

谢谢您的解答,您说的是内部DC/DC电源的问题吗,通过滤波手段能解决吗,现在电源滤波有2级共模电感滤波,后加了针对25k的差模滤波:4.7uF电容+50uH正负线差模电感+1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机内微波组件中频为25k。----有意发射天线还是无意发射天线?有意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用做天线用的。
    2) ...

    谢谢您的解答,太尽心了,问题比较多,我回去再电脑上再给您一一回复

网友:
    RS103要做那么低的频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分析,你的问题应该是主要出在+28V电源这块,加强低频滤波!如并大电容或串大电感试试吧!

谢谢,电源滤波这块已经针对25k频率加了4. 7uF电容+50uH正负线电感+10uF的CLC滤波,在25k应该能有50到60dB的衰减,但没一点效果

网友:
    画个接线框图看看吧,无线电高度表?

网友:
    关注一下是否轻载了

网友(2021-04-16):
    可能是共模的干扰

网友:
    画个系统图看看,个人提供几个方向  射频东西尽量不要用开关电源 用线性电源会好很多,输入出输出加共模电感  关键电源放π型滤波  地线走线请按规范分地,实在不行 多飞几根地线试试,然后不要觉得屏蔽线接地一定好,有的时候不接地也有很好的效果,多试试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B:
    1)机内微波组件中频为25k。----有意发射天线还是无意发射天线?有意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用做天线用的。
    2) ...

楼主,你好
从前面的描述看,如果排除“littleant”的措施,可以从共模角度考虑下,
1.电源线和信号线作为天线的接收,会把辐射耦合进电路板,辐射干扰会流过PCBA最终回到试验参考地
    2.如果PCBA的电源完整性没做好,就会导致干扰,建议检查下GND层是否有大裂缝,穿孔,正常而言,无裂缝,无过孔,长宽比小于3的地平面才叫低阻抗(100MHz@30毫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