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晶体管-集电极—射极饱和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在使用MJD210这个晶体管看到有项参数是“集电极—射极饱和电压”为1.8V。

    不是很明白这项参数的意思,是否说这个晶体管至少需要1.8V的VCE才能导通呢?
同时数据手册也有给到导通参数如下:

我使用的条件是Ic在0.8~1.6A之间,测量得VCE电压为1.8V,是否VCE小于1.8V就是工作在饱和区了?
    还有如果电源电压相对较大,而负载电压较小,多余的电压会在CE两极消耗掉,好像跟Ic的大小无关,这属于什么情况呢?此时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饱和区?
    因为是新手,还不太会看各种曲线,烦请各位讲解,谢谢。

网友:
    晶体管工作应该是饱和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