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炸管帮分析

楼主(2020-09-22):
    现在遇到这么一种情况,电路已经做完,在测试的时候40多个板子里有2-3个钽电容出现烧掉的情况。这个钽电容用在电机驱动芯片HR8833的前级用来滤波。电源只有4.6V,钽电容第一次用的耐压值是6.3V,出现炸管后更换成16V的,后来还是炸管而且比之前的比例更高些。用示波器测电源也没有高脉冲,很平稳。就是在电机转动时有400MV的波动,频率从100M-400M。最后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钽电容炸管的原因。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低阻抗电路使用电压过高导致的失效

网友:
查看一下钽电容的datasheet,看看它的频率特性,一般电容随着工作频率升高,容抗减小,感抗增大。频率100M-400M,估计钽电容变成电感了,换成低ESR的电容试试,比如陶瓷电容。或者多并联几个低ESR的电容。

网友:
    踢哀TI)有建議你要用陶瓷電容

网友:
    馬達動作時會從電容抽取大量電流,我猜是這原因造成的。

网友:
    HR8833L 也有建議!

网友:
    看来手册还是要仔细看啊

网友:
    钽电容做旁路滤波,除了耐压指标,也经不起大的交流信号,就是你的ripple过高。换电容,增大耐压值,并加大滤波形成低ripple

网友:
    钽电容不适合用在高频滤波电路中。

网友:
    改用聚合物铝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