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昨天关于一位同学的提问,关于硅胶的

楼主(2020-09-22):
硅胶对辐射有无影响?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硅胶相当于是一个电容,电容本身具备一定的阻抗特征曲线,芯片本身具备有些噪声,当他通过跟散热器之间的分布电容传递到散热片的时候,散热片充当发射天线,容易放大这样的辐射。一种好的方法是,散热片采用高分子材料的非金属材质,相当于去掉了这个天线,另一种就是对芯片加一个屏蔽罩,PCB板子上面要做预处理。更换硅胶等做法很难。欢迎补充

网友A:
    还可以采用散热器增加吸波材料的做法来抑制辐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7477-1-1.html

网友B:
    呵呵,即使不要硅胶,不管你换任何绝缘材料,那个电容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即使不要硅胶,不管你换任何绝缘材料,那个电容依然存在

    所以说更换硅胶的方法很难改变辐射,然而这位同学告诉我,他们拿掉硅胶辐射小了。我表示怀疑。或许硅胶特定的电容特性对他们原先的特定频率的骚扰源易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采用散热器增加吸波材料的做法来抑制辐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7477-1-1.html

的确如此

网友:
    主要关注的是导热系数。
    散热片的最佳处理在于建立一条共模电流的泄放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