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判断问题

楼主(2020-09-22):
    根据电流的波形 判断电机 的 转向(即正转和反转
    这里用示波器采样到了正转和反转的波形,但是不知道如何根据这个波形的样子判断转向
    目前测得的波形,是反向的电流平均值高一些,波形形状类似于“M”,正向的平均值低一些,波形形状类似于“W”;
    但是发现 启动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脉冲电流,正反启动的脉冲方向是明显不一样的,不知道可不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判断转向。
    不能外接编码器等。
    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可行的方案。

网友:
    看得出功率输出严重不对称,输出功率电流波形含杂波,看看是哪一级的干扰信号引起,用示波器仔细查看一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处理。

网友:
    最近也做电机项目,大佬快来救救孩子吧!

网友:
    2楼说的对,功率输出严重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