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用模块如何进入网表啊

楼主(2020-09-22):
四个独立电源,原理图独立画的,基本一样,形成网表布局pcb时,把一个电源pcb布局好,布线完成,存储成模块,怎么替代那三个啊,主要是另外那三个在不同网络线上,都有网线拉着啊?

网友:
  1、IO BUF可以不用管,工具会将不是顶层模块的端口的IO BUF优化掉,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删;

  2、在模块的端口添加(*KEEP = "TRUE"*),保证信号不被优化;

  3、一定需要用到xilinx的IP核的话就将IP核作为你的模块的一个平行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