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微波传感器_微波传感器类型

楼主(2020-09-22):
微波传感器是利用微波特性来检测一些物理量的器件。包括感应物体的存在、运动速度、距离、角度等信息。

  由发射天线发出的微波,遇到被测物体时将被吸收或反射,使功率发生变化。若利用接收天线接收通过被测物体或由被测物反射回来的微波,并将它转换成电信号,再由测量电路处理,就实现了微波检测。

  微波传感器主要由微波振荡器和微波天线组成。微波振荡器是产生微波的装置。构成微波振荡器的器件有速调管、磁控管或某些固体元件。由微波振荡器产生的振荡信号需用波导管传输,并通过天线发射出去。为了使发射的微波具有一致的方向性,天线应具有特殊的构造和形状。

  微波传感器类型

  微波传感器可分为反射式和遮断式两类。

  1、反射式:反射式微波传感器是利用被测物体反射回来的微波信号来检测被测物体的位置、厚度等参数。

  2、遮断式:遮断式微波传感器是利用接收天线接收到微波的信号,来判断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有无被测物体、被测物体的位置、被测物体的水分含量等参数。

  微波传感器应用

  微波测距

  微波测距原理如图1所示,将微波发射器和微波接收器架设在相距为d的位置,发射器发出一定功率的微波信号,该微波信号发射到接收器时将有一部分功率损耗,微波接收天线接收到的微波功率大小即可换算出待测面和微波发射器的距离h。

  微波探测器

  微波探测器是利用微波的多普勒效应来探测运动的物体:它是一种主动探测技术,利用反射波的频移程度与被测物体的运动速度有关的原理即多普勒效应来探测物体的运动。根据测量到的差拍信号频移,可测定相对速度。该技术在军用雷达和交通安全监控上已有广泛的应用,最新的应用领域则是利用多普勒微波探头做人体运动检测。

  微波测含水量

  常态下的水分子是杂乱无章分布着的,但是由于水分子是极性分子,在外电场的作用下,偶极子会形成定向排列。处于微波场中的水分子其偶极子受场作用反复改变方向,不断吸收能量(微波相移),又不断释放能量(微波衰减),不同湿度的被测物体引发的微波信号相移和衰减量不同,可以换算出被测物体的含水量。实际应用中,常使用功率分配器将功率微波信号分成两路,分别经过转换器注入被测样品和无水样品,比较他们之间的相位差和衰减差,从而确定样品含水量。

  微波探伤

  微波探伤即微波无损检测,是利用微波与被测物体表面相互作用,如反射、散射、透射以及电磁参数的变化实现的。复合材料制品中难免会出现气孔、疏松、 树脂开裂、分层、脱粘等缺陷。 这些缺陷在复合材料制品中的位置、尺寸以及在温度和外载荷作用下对产品性能的影响,可用微波无损检测技术进行评定。

网友:
常态下的水分子是杂乱无章分布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