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错误案例

楼主(2020-09-22):
TVS管的误用

上图是一个USB口的防护电路,这个电路中首先误用的就是TVS管。TVS管作为一种防护器件被广泛应用于防止过电压保护。此处的的设计思想也是想用TVS管来作为放静电的一种器件。但是这里用错了.

此处设计要求为使用USB2.0作为设备配置口用。对于USB2.0而言其传输速率为480Mbps。通讯速率是比较高的。而TVS中除了要考虑动作电压外,在通讯中使用时还需要考虑结电容。SMBJ6.0CA的结电容高达上千pf,这么高的结电容在兆级通讯中会严重影响通讯。因此不能使用SMBJ6.0CA这种TVS管。其实SMB6.0CA是一种中等功率的TVS管,一般用作设备末端的防雷,放浪涌。放静电其实并不需要600W这么大的TVS管。正确的方法为使用专用的USB防护器件,比如:使用SEMTECH的RCLamp3624T.就可以满足USB2.0的保护,其结电容不到1pf,以用到2GHz。

磁珠的误用

还是看上面的那个USB口的防护电路图。在TVS后面还有2个磁珠。磁珠主要用于抑制高频干扰。但是当看到这个磁珠时,我们需要问设计者,这2个磁珠是什么型号的,得知型号后,发现这两个磁珠的谐振频率为100MHz。那么在USB2.0的480Mbs通讯时,这两个磁珠已经不再适用了。磁珠不是加了一定好,磁珠要根据要抑制的频率选择,其谐振频率一定要高于至少5倍工作频率。在这个基础上再看阻抗等参数。

网友:
对于USB2.0而言其传输速率为480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