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微波的调制方法_数字微波的特性

楼主(2020-09-22):
微波是指频率为300MHz~300GHz的电磁波。数字微波是一种工作在微波频段的数字无线传输系统,由于微波传输的特性和地球的曲面特性,一条数字微波线路通常是一段一段构成的,每一段均可以看成是一个点对点的无线通信系统。

  数字微波的调制方法

  (1)移相键控调制

  移相键控调制是目前中小容量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中采用的重要调制方式,它具有较好的抗干扰性能,并且这种调制方式比较简单,性价比较高。目前中小容量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中采用的是四相移相键控(4PSK也叫QPSK)的调制。

  (2)移频键控调制

  移频键控调制是目前中小容量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中采用的重要调制方式,但它的抗干扰性能和解码门限没有移相键控(PSK)好,同时它所占的微波带宽也较PSK调制大。目前中小容量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中采用4FSK调制。

  (3)多进制正交调幅调制

  多进制正交调幅调制是在大容量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中大量使用的一种载波键控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很高的频谱利用率,在调制进制较高时,信号矢量集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同时实现起来也较方便。

  (4)多值正交调幅(MQAM)技术

  最广泛采用的是多值正交调幅(MQAM)技术,QAM调制(即正交调幅技术)的频带利用率比较高。

  数字微波的特性

  (1)似光性

  在电磁波谱中,微波以上的电磁波为光波,而光时直线传播的,因此微波也就具有类似光波的直线传播特性。

  (2)极化特性

  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电场和磁场在同一地点随时间t的变化存在某种规律,这种规律称之为极化特性,并规定电场矢量E的方向为极化方向。当电场矢量E的端点随时间t的变化轨迹在一条直线上时,称这种极化为线极化;若变化轨迹为圆和椭圆时,则分别称为圆极化和椭圆极化。

网友:
多进制正交调幅调制是在大容量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中大量使用的一种载波键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