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技术的组装方式

楼主(2020-09-22):
    一、SMT单面混合组装方式
    第一类是单面混合组装,即SMC/SMD与通孔插装元件(17HC)分布在PCB不同的一面上混装,但其焊接面仅为单面。这一类组装方式均采用单面PCB和波峰焊接(现一般采用双波峰焊)工艺,具体有两种组装方式。
    1)先贴法。第一种组装方式称为先贴法,即在PCBB面(焊接面)先贴装SMC/SMD,而后在A面插装THC
    2)后贴法。第二种组装方式称为后贴法,是先在PCBA面插装THC,后在B面贴装SMD
    二、SMT双面混合组装方式
    第二类是双面混合组装,SMC/SMDT.HC可混合分布在PCB的同一面,同时,SMC/SMD也可分布在.PCB的双面。双面混合组装采用双面PCB、双波峰焊接或再流焊接。在这一类组装方式中也有先贴还是后贴SMC/SMD的区别,一般根据SMC/SMD的类型和PCB的大小合理选择,通常采用先贴法较多。该类组装常用两种组装方式。
    1SMC/SMD‘FHC同侧方式,SMC/SMDTHC同在.PCB的一侧。
    2SMC/SMDiFHC不同侧方式,把表面组装集成芯片(SMIC)和THC放在PCBA面,而把SMC和小外形晶体管(SOT)放在B面。
    这类组装方式由于在PCB的单面或双面贴装SMC/SMD,而又把难以表面组装化的有引线元件插入组装,因此组装密度相当高。
    SMT贴片加工的组装方式及其工艺流程主要取决于表面组装组件(SMA)的类型、使用的元器件种类和组装设备条件。大体上可将SMA分成单面混装、双面混装和全表面组装3种类型共6种组装方式。不同类型的SMA其组装方式有所不同,同一种类 型的SMA其组装方式也可以有所不同。

网友:
    组装密度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