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

楼主(2020-09-22):
关于离散PID的大量程序中的P,I,D,参数初始值不明白怎么来的。求助大神!
clear all;
close all;
ts=0.001;
sys=tf(400,[1,50,0]);
dsys=c2d(sys,ts,'z');
[num,den]=tfdata(dsys,'v');
u_1=0.0;u_2=0.0;u_3=0.0;
y_1=0;y_2=0;y_3=0;
x=[0,0,0]';
error_1=0;
error_2=0;
for k=1:1:1000
   time(k)=k*ts;

   yd(k)=1.0;
   kp=8;
   ki=0.10;(请问这三个参数的初始值怎么确定的)
   kd=10;

   du(k)=kp*x(1)+kd*x(2)+ki*x(3);
   u(k)=u_1+du(k);
   if u(k)>=10
      u(k)=10;
   end
   if u(k)<=-10
      u(k)=-10;
   end
   y(k)=-den(2)*y_1-den(3)*y_2+num(2)*u_1+num(3)*u_2;

   error=yd(k)-y(k);
   u_3=u_2;u_2=u_1;u_1=u(k);
   y_3=y_2;y_2=y_1;y_1=y(k);

   x(1)=error-error_1;             %Calculating P
   x(2)=error-2*error_1+error_2;   %Calculating D
   x(3)=error;                     %Calculating I

   error_2=error_1;
   error_1=error;
end
figure(1);
plot(time,yd,'r',time,y,'k:','linewidth',2);
xlabel('time(s)');ylabel('yd,y');
legend('Ideal position signal','Position tracking')

网友:
根据经验确定,然后再根据实际图像进行调整

网友:
我一般都是再试

网友:
这个很难说,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