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

楼主(2020-09-22):
下图的迟滞比较器怎样计算回差电压?

网友:
这个有个计算公式,主要是R2和R1的比值,确定输入干扰的程度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叠加的,就是把UP 和out端分别置低电位,分别算出V+电位,然后相加。得到V+表达式后,同相输入端V+的表达式 V+=Vout*(R1/(R2+R1))+Vup*(R2/(R2+R1))。。Vout根据运放型号查得他的摆幅Vouth和Voutl,理想化就是12和0,(当然不是理想运放,所以要查数据手册)。再分别算的上门限Vh和下门限Vl

网友:
这是最基础的电路设计。直接百度就好了,链接如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5120783?fr=aladdin

网友:
把输出最大,最小值条件反馈过去的电压计算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