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im少参数

楼主(2020-09-22):
syms s t;
h = exp(-t) + exp(-2 * t);
hs = laplace(h);
t = 0: 0.01:10;
f = exp(-t);
y2 = lsim(hs,f,t);
figure(2);
plot(y2);

错误使用 lsim (line 88)
输入参数的数目不足。

出错 XH_3_2 (line 15)
y2 = lsim(hs,f,t);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lsim不支持符号运算。
syms s t;
h = exp(-t) + exp(-2 * t);
hs = laplace(h);
[num,den]=numden(hs);
n=sym2poly(num);
d=sym2poly(den);
hs=tf(n,d);
t = 0: 0.01:10;
f = exp(-t);
y2 = lsim(hs,f,t);
figure(2);
plot(y2);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参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im不支持符号运算。
syms s t;
h = exp(-t) + exp(-2 * t);

谢谢大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