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线端子3级2059-303/998-403

楼主(2020-09-22):
SMD PCB接线端子,具有插线式连接技术(PUSH WIRE®)
单股导线可直接插入
使用操作工具可轻松完成拆线工作
高度仅为2.7 mm
组装时,端子通道可以任意组合,而焊针间距不变
卷装带式包装,适于自动装配
说明:
应用指南:
本产品可适用于无铅回流焊接工艺,根据DIN EN 61760-1和DIN EN 60068-2-58标准,它可承受的最高温度为260℃。由于用户所要加工的组件在规格、构造、精度等方面各异,加之用户所使用的焊接机器及焊剂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建议用户在正式焊接之前首先进行试验以确保产品及生产工艺的高度契合。
Note:
Depending on reflow soldering temperatures and times, color deviations may occur. These devia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functionality.
建议:
关于SMD (表面贴装器件) 位置模板的建议:
模板厚度:150 m。此外,模板开孔位置应与PCB板上的焊孔一致。

-Ratings per IEC/EN 60664-1

额定电气参数:IEC/EN 60664-1
额定电压(III / 3):63 V
额定脉冲电压(III / 3):2.5 kV
额定电压(III / 2):160 V
额定脉冲电压(III / 2):2.5 kV
额定电压(II / 2):320 V
额定脉冲电压(II / 2):2.5 kV
额定电流:3 A
图例(额定电气参数):(III / 2) ≙ 过压类别III / 污染等级2

-Approvals per UL 1059

Approvals per:UL 1059

-Approvals per UL 1977

额定电压符合UL1977标准(仅用于工厂布线):250 V
额定电流符合UL1977标准(仅用于工厂布线):3 A

-Approvals per CSA

Approvals per:CSA

-接线参数

连接技术:PUSH WIRE®
执行类型:螺丝刀
单股导线:0.14 … 0.34 mm2 / 26 … 22 AWG
剥线长度:4 … 5.5 mm / 0.16 … 0.22 英寸
导线进线方向与PCB板的角度:0 °
极数:3
单股导线(2):0.5 mm2 / 20 AWG
说明(导线截面积)2:No reconnection of smaller conductor cross-sections (0.5 mm2/20 AWG)
剥线长度(2):6 … 7.5 mm / 0.24 … 0.3 英寸
连接点总数量:3
电位总数量:3
连接点数量:1
等级数量:1
说明(导线截面积):若导线不够硬,需使用操作工具打开接线单元。

-Geometrical Data

通道间距:3 mm / 0.118 inch
宽度:8.9 mm / 0.35 inch
高度:2.7 mm / 0.106 inch
高度:7.9 mm / 0.311 inch
卷装带式包装直径:330 mm
带宽:16 mm

-PCB contact

PCB接点:SMD

-材料参数

颜色:白色
绝缘材料组别:I
绝缘材料:玻纤增强耐高温尼龙(PPA-GF)
UL94阻燃等级:V0
夹持弹簧材料:镍铬弹簧钢(CrNi)
触点材质:铜合金
触点镀层:镀锡
重量:0.2 g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温度范围:-60 … +105 °C

-商业数据

Product Group:33 (Printed Circuit)
包装类型:BOX
Country of origin:CH
GTIN:4055143082693
Customs tariff number:85369010000

网友:


楼主:
请帮忙删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