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是有这个设备仪器可以测试的叫什么东西?

楼主(2020-09-22):
今天客户来审核,根据控制计划问我们,我们的设备是如何测试吸嘴真空的。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真空值不能保证在正常范围内就容易取料贴片都有问题。所以想请教大神们。听说是有这个设备仪器可以测试的叫什么东西?要买一个回来不知道怎么找。我司设备是NXT和XPF!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是真空测试表吧?

网友:
    设备自带真空测试的。

网友:
    至于频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你可以问下你们工程。我知道的就有如下的频率测试方式:每次转线测试一次;每个班别测试一次;每天测试一次;每四小时测试一次。还有其他的方法要看情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