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出导致二极管短路的原因?

楼主(2020-09-22):
修理一台高级洗衣机的控制板,机器显示继电器故障的错误代码。

电路板从电路中取出,在直流母线上注入电压,并检测到两个短路的1N4148“T4”二极管,每个二极管与12v SPST-NO继电器并联。我还没有测试过修理,但机器确实可以使用替代板工作。

机器:MHW6000X
继电器:欧姆龙12V G2RL-1A-E
控制板:W10406607 / W10406604(备选,W10342325 / W10342327,W10388205,W10427972,W10384506,W10354088,W10406635)

这是SMB封装中较大的“相邻”二极管之一,MURS160T3G“U1J”。相同的继电器,所以这里可能有点奇怪的设计。

网友A:
手焊温度和持续时间不正确。
可以看出接近而在波峰焊接过程中手工焊接而不是由于接近或后来由于某些其他原因安装。

网友:
两个继电器,还有一个二极管,一个原因可能是失效的二极管不适合它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焊温度和持续时间不正确。
可以看出接近而在波峰焊接过程中手工焊接而不是由于接近或后来由于某些其他原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