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板时,如果线密,过孔就可能要多,当然就会影响板子的电气性能,请问怎样提高...

楼主(2020-09-22):
在布板时,如果线密,过孔就可能要多,当然就会影响板子的电气性能,请问怎样提高板子的电气性能?

网友A:
对于低频信号,过孔不要紧,高频信号尽量减少过孔。如果线多可以考虑多层板;

网友:
过孔不一定很多好哦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A:
对于低频信号,过孔不要紧,高频信号尽量减少过孔。如果线多可以考虑多层板;

赞成你的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