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生产厂家钻孔工艺简介

楼主(2020-09-22):
  pcb板生产厂家钻孔工艺简介(一)

  pcb板生产厂家PCB钻孔工艺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材料就是钻咀,常用的钻咀的直径从0.15MM-6.5MM每隔0.05MM一个档次,直径依次是0.150.20.25------6.46.456.5MM
  1)pcb板生产厂家一般建议0.15-0.5MM直径的钻咀每次使用的寿命为2500孔/次0.55-1.5的使用寿命2000孔/次1.55-2.95MM直径1000孔/次3.0-6.5MM直径的每次500孔/次,钻咀在高速顺时针旋转的情况下钻尖是有磨损的,如果超标孔数使用钻咀会导致孔壁的粗糙度超标,容易导致后续电镀后孔内有空洞,断层,孔铜厚度不均匀,理想的钻孔出来的孔壁圆柱形状的。

  pcb板生产厂家钻孔工艺简介(二)

  1)pcb板生产厂家小钻咀的研磨次数控制在5次以内,大钻咀的使用次数具体看钻咀的螺纹长度和直径的的磨损情况(一般螺纹长度小于6.5MM,直径公差在负-0.05M外做报废处理)。
  2)pcb板生产厂家合格钻咀的顶部是2个对称的四边菱形,由于在钻咀研磨的情况下会出现,大小边,缺口,左右不对称等都属于不合格的钻咀,研磨一般都会有专业的人员检查,保证钻头的的合格才不会出现在钻孔的时候出现孔大,孔小,孔壁粗糙,缺口,偏孔,断钻,孔损。

  pcb板生产厂家钻孔工艺简介(三)

  1)空压机的日常保养
  pcb板生产厂家正常的空压机每个月都会定时的更换机油,跟换滤芯,因为现在的钻机的主轴都是空气主轴对压缩空气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如果压缩空气的气压的稳定性差,气压一会低,一会高很容易卡死主轴。
  日保养就是定时排放空压机的缓存储气罐里面的水份,目前线路板厂的做法都是4小时定时放一次水,因为不放水,很容易让没过滤干净的油污进入主轴,导致主轴损坏。还有就是防止突发停电,如果一旦空压机停止打气,就会导致高速旋转的主轴卡死
  2)pcb板生产厂家钻孔的冰水机必须每个月更换水质,如果长期不换,一旦粉层掉入冰水机,会沿着水管堵塞到主轴,容易在水管周围形成水垢,导致水流不通,主轴发热断钻。而且跟换水时候必须用纯净水。

网友:
还有就是防止突发停电,如果一旦空压机停止打气,就会导致高速旋转的主轴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