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DDR4信号仿真问题】

楼主(2020-09-22):
    用SystemSI跑DDR4信号仿真,输出结果看波形的时候,有Waveform,Eye Contour和BER,这三个看上去都是眼图,但是有什么区别?
还有个问题,如何在得出的波形上进行测量眼宽?
太难了

网友:
    信号不一样吧

网友A:
    Waveform原始波形
    Eye Contour眼图轮廓
    BER误码率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veform原始波形
    Eye Contour眼图轮廓
BER误码率眼图

    谢谢阿杜大佬!

楼主:
    还有个问题,ODT模式选择的不对,Write模式下低电平会被拉高么?
我仿真出来DDR4的Write模式,低电平都被抬到了0.55左右,如下图:

网友A:
    ODT就是端接,会改变接收端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T就是端接,会改变接收端信号幅度

    杜老师好,那判决电平的高低也会动态改变么?还是依旧是0.6为中心?

楼主:
    图片是DDR的规格书,里面这里说的是不是 VREF不是固定的,是由眼图中间最宽的点决定,这个具体由Ron和ODT设置决定高低电平?

网友:
    DDR4的会动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