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解

楼主(2020-09-22):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啊,为什么需要把所有的电源接入进去,用I2C去通信

网友:
    The LTC®2991 is used to monitor system temperatures, voltages and currents. Through the I2C serial interface, the eight monitors can individually measure supply voltages and can be paired for differential measurements of current sense resistors or temperature sensing transistors. Additional measurements include internal temperature and internal VCC. The internal 10ppm reference minimizes the number of supporting components and area required. Selectable address and configurable functionality give the LTC2991 flexibility to be incorporated in various systems needing temperature, voltage or current data. The LTC2991 fits well in systems needing submillivolt voltage resolution, 1% current measurement and 1°C temperature accuracy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有道理,帮你们翻译一下  Coeοκα2υυEDA3全部回帖briantseng该LTC@2991用于监测系统温度、电压和电流。通过12C串行接口,八个监视器可以单独测量电源电压,并可以配对进行电流感测电阻或温度感测晶体管的差动测量。额外的测量包括内部温度和内部VCC。内部10ppm的参考最小化了支持组件的数量和所需的面积。可选择的地址和可配置的功能赋予LTC2991灵活性,以纳入各种需要温度、电压或电流数据的系统。LTC2991适用于需要亚毫伏电压分辨率、1%电流测量和1℃温度精度或三者的任何组合的系统。2020-09-22 17:53已无更多帖子快速回帖..发送

网友:
    监控各路电压是否异常,因为是3.3V供电,所以输入电压太高了需要分压在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