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串接稳压管的作用

楼主(2020-09-22):
    这里DZ6是啥用处?

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电路啊

网友A:
    这大概是对24V输入电源供电电压(在位)检测的一个电路。
DZ6为18V稳压管,当 +24VIL1 实际电压低于约 19V(包括Vbe) 时,DZ6将截止,则Q91 输出为高电平,则说明 +24VIL1 出现低压或被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是对24V输入电源供电电压(在位)检测的一个电路。
    DZ6为18V稳压管,当 +24VIL1 实际电压低于约 19V ...

是检测电路,但是不加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是对24V输入电源供电电压(在位)检测的一个电路。
    DZ6为18V稳压管,当 +24VIL1 实际电压低于约 19V ...

    差不多是1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检测电路,但是不加也可以啊。。。

如果外部24V实际工作电压最大值很大超出集成三极管最大允许电压输入不就跪了么,加个稳压管还能保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部24V实际工作电压最大值很大超出集成三极管最大允许电压输入不就跪了么,加个稳压管还能保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是对24V输入电源供电电压(在位)检测的一个电路。
DZ6为18V稳压管,当 +24VIL1 实际电压低于约 19V ...

是检测电路,但是不加也可以啊。。。

不加你能做到19V再动作吗?

网友:
    不用稳压管用电阻分压检测,两个电阻的阻值需要根据24V电压的有效范围评估,否则会出现输入电压10V,Q91也导通了;有稳压管,24V输入电压要超过18V才会导通,一些小的纹波干扰,不会影响到,电路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