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封装时,如何在焊盘上打孔?

楼主(2020-09-23):
就是散热焊盘上加过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放焊盘,再删掉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焊盘,再删掉位号

删掉焊盘的引脚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layers怎么设置呢?是单层还是多层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焊盘,再删掉位号

删掉焊盘的引脚号吗?

这个将焊盘设为机械式也可以,只不过有DRC错误

楼主:
我还是不会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去尝试一下

我调用时还是没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