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异的电路各位有懂的吗?能否给小弟解一下惑,万分感谢!!

楼主(2020-09-23):
    各位大神,今天发现了这样一个电路,我有点看不太懂这样的设计各位有懂的能给解释一下吗?谢谢各位了。  q& w/ i3 c; i: `

网友:
    就是一个运放呀,TL082C是双运放,可以用4558或者5532代替。 TL082C可以在单电源下工作,也bai可以在正负du双电源下工作,在单电源下工作时,zhi电源电压dao的极限值是36V,在正负双电源下工作时电源电压极限值是±18V或者不对称正负电源的电压差不超过36V。 句法是8脚接正电源电压,4脚接负电源电压(双电源使用)或地(单电源使用)。 由于TL082不是满电源幅度输出的运放,所以工作电源电压不能过低,一般不低于±3.5V或单7V。

网友:
    运放,这是个。由于TL082不是满电源幅度输出的运放,所以工作电源电压不能过低,一般不低于±3.5V或单7V。

网友:
    TL082C是双运放,可以用4558或者5532代替。

网友(2021-04-22):
    就你这电路画的看着都头大,为什么不能做的简洁一点呢?别人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
    很多电路看着复杂的原因都是因为原理图画的不好

网友:
    错误电路。发帖专用?抄板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