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4bitRGB接口LCD屏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0-09-23):
很多RGB的LCD屏直接用mcu驱动,甚至是51单片机。我遇到一个项目中使用了4.3吋的显示屏,480*272,接口RGB,接口定义如图显示。显示屏内部驱动芯片SC7283,我使用了MCU驱动,Stm32F103VET100,有FSMC的接口,但是在驱动程序的调试中遇到了很大的难题,甚至说FSMC的配置输出的波形都不符合显示的时序需求,怀疑硬件接口连接是否出了问题。请大侠们帮忙对显示屏接口的硬件连接提点一下

网友:
    24bitRGB接口LCD屏的驱动问题

网友A:
    我建议你发到硬件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发到硬件板块

    好的,谢谢

网友:
    这种方案刷新频率很慢

楼主:
    FMC只支持MCU8080屏,应该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P2引脚右边备注的网络名与PIN脚的网络名是否一致,比如1脚对应的是LED-而右边备注的是LED+,2脚对应的是LED+而右边备注的是LED-,请确认两者是否需要保持一致。

楼主(2020-10-26):
引用 网友B:
P2引脚右边备注的网络名与PIN脚的网络名是否一致,比如1脚对应的是LED-而右边备注的是LED+,2脚对应的是LED ...

    原理图网络画的是正确的,后面是注释错了。最后发现是驱动接口不对,只能驱动8080接口而不是RGB接口,谢谢你的回复